最近接的机器都是找不到图纸的 跪求清华同方锋锐U410

楼主(2016-10-31):
论坛大师看看有没有这个版号的图纸    给钱没问题的

网友A:
同方这野鸡货,将就这修吧,图纸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方这野鸡货,将就这修吧,图纸难

兄弟也修过这个板子吗 ?

网友A:
说故障现象,大家一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故障现象,大家一起看

按下开机键 开关灯亮   电流表没有动   待机3V5V有

网友:
S3.S4发出了吗?

网友:
没   没有图纸我只查了EC的条件   EC LID为O EC发给桥的SIO_PWRBTN# 为0V  没图纸又很忙   直接退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