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 风扇报错,换了新风扇故障依旧

楼主(2016-10-31):
更换新风扇还是一样,有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答案找到了,风扇线序不对,调整过来就行了

网友:
风扇测速反馈,看看

网友:
你这个敲下回车,或者等5秒以后会自动进系统的

网友:
风扇转速 反馈看下

网友:
只能看反馈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为了积分。我顶啊顶,顶啊顶,顶破头了都

网友: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换换别的在试试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风扇不是原装的 看颜色就不对

网友A:
路过看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说了线序不对

网友:
非原装风扇引起。

网友:
装的时候没看清

网友:
按型号对,一般是错不了的

网友:
原来的风扇线也错了??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 买的风扇线序没出错过

网友:
晕了,估计是代用的风扇吧

网友:
这种仔细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
新手表示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
呵呵 风扇 型号不一样吧

网友:
HP 可以在BIOS 里关掉的吧

网友:
我的哥, 你是来水经验的吗?啊哈哈哈笑死我了大早上

网友:
我遇到过

网友:
你太粗心大意l了

网友:
换的OEM 风扇,不是原厂的

网友:
风扇线错了。。。。这也能搞错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还是细心的好啊

网友:
反馈有问题是不是原装风扇

网友:
风扇直接给个3.3V不能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