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x1 i7 加电无显

楼主(2016-10-31):
开机后电流最后停在零点三几,各部分电压正常,因为这种本CPU有通病,所以按压CPU还是一样,刷了下bios,还是一样没变化,求求大家帮帮我

网友:
这样要按时序插

网友:
后继电压都正常吗??  总复位出了吗?

网友:
压不一定能压出来,得加焊

网友:
同样问题求助啊

网友:
问题描述他简单了,有复位吗?

网友:
各个电压都正常了吗???

网友:
U加焊试试看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助中

网友:
先查电路咯,这个笔记本CPU是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