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 风扇报错维修

楼主(2016-10-31):
联想e49 风扇报错。在迅维网查了案列有的说是拆掉Q8601,有是说是IO旁边那个六脚芯片坏了,换了就。这两个方法我都试过了,BIOS也刷过,都不行。最后检测电路发现是温控电路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拆了就好(如图4)。

网友:
这还真不好找哦··

网友:
楼主怎么排查到那个小电容的呢

网友:
好技术  小白学习了

网友(2020-05-19):
这个机器有单独的温控芯片?我还以为集成在EC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