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1跑码不显示维修,不常见的故障

楼主(2016-10-31):
同行拿来的,只拿来一块板,带u和散热器,连电源线都没有
先测了所有电感对地值,没发现异常
上电电流上升到0.38左右不动了
量了下所有电感,没现没有CPU电压和集显电压
换了个U试试,居然电压出来了
Cpu电压1.05v左右,集显供电0.6v左右
而且看电流已经跑码了最后停在1.1A左右
马上拿键盘来试,大小写灯不亮
重插内存条不亮,换内存也不亮
还以为只是u坏了,看来没那么简单,可能那个u都是同行故意换了个坏的上去
然后打内存波,第一次捕捉到有一次波,之后再试就波都没有了,试了多次都一样
查内存供电1.5  0.75  3.3都有了,时钟0.8v左右,复位1.5v左右也都正常
什么情况呢?搞不懂了?
不怕不怕,身边有高手
金哥一语道破天机
集显供电正常低的0.45v左右,高的1v左右,就没见过0.6的
集显供电正常低的0.45v左右,高的1v左右,就没见过0.6的
仔细看看cpu供电芯片这块被动过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共用一个芯片95831
换了个芯片
usb键盘大小写切换灯亮了
至此维修结束
加分  加分  加分 😃

网友A:
肯定是客户嫌贵了

网友B:
芯片被上家换的是坏的/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客户嫌贵了

不是的哦,应该是一修的看到CPU电压不出,就换了个芯片,可是换了后故障依旧,搞不定了才拿到我们店,没成想原本可能只是cpu坏了才不出电压,而他芯片可能没换好,或者换的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被上家换的是坏的/
? ///

要么上家换的是坏的,要么是没换好

网友C:
既然说低的可以0.45v,高的1V,而0.6在这中间不应该也算正常吧?是因为没看到过0.6的所以?

网友D:
集显供电正常低的0.45v左右,高的1v左右,就没见过0.6的 经验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既然说低的可以0.45v,高的1V,而0.6在这中间不应该也算正常吧?是因为没看到过0.6的所以?

不是在0.45-1v之间,而是常见的有两种,一种0.45左右,一种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供电正常低的0.45v左右,高的1v左右,就没见过0.6的 经验呀

这个贴子就这句话最有用,所以写了两遍

网友:
MARK一下,有需要再来

网友:
对于我来说,集显电压一般0.45v 1v这句话最有用,当然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的

网友:
确实,一般很少去注意这个0.15V的电压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在0.45-1v之间,而是常见的有两种,一种0.45左右,一种1v左右

哦哦,这才是重点啊,谢谢了,的确是没去注意过只有这两种电压,一般量到有电压,就算过了,不会再去想它了,CPU核心供电好像就一般都是1v左右,是吧

网友:
新的芯片有时候也是坏的

网友:
这芯片在这款机真是容易坏

网友:
芯片易坏,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F:
那最后CPU是坏的吗 还是只是芯片坏了

网友:
学无止境,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学习了,显卡供电啊

网友:
学习了,平时就没注意到

网友:
就差这么点点也会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最后CPU是坏的吗 还是只是芯片坏了

u也是坏的,用他的u不出u电压和集显电压

网友G:
金哥是谁   好流弊的撒

网友:
不是的哦,cpu或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不错的,很细心

网友:
可惜U也坏了。要不然可以多挣点

网友:
同行拿来的,U同行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金哥是谁   好流弊的撒

迅维出来的高手

网友:
握草,这个坑好大啊,CPU,集显的电都出了,居然不显,还是要有经验,楼主是老司机,一下就看出0。6不对,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可以技术很好

网友:
加分了   这个修的我挺长见识

网友:
终于又看到经验贴了,掌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