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31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10-31):
E1-531 不开机求助 保护隔离不过 G级高电平只有10左右 在上下跳 求大神告诉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
你机器后期短路吧 查查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是什么管的G级 保隔管还是其他的mos管 最好有个图能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