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L蓝牙打不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31):
华为C8817L蓝牙打不开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蓝牙打不开

  二、定位过程

  1、重新组装壳件,测试MMI,wifi打开正常,FM正常,BT打不开。

  2、测量VDD_WCN_1P3、VDD_WCN_3P0、VREG_L10_1P8、VREG_L6_1P8电压正常。

  3、测量WCN_XO_CLK对地阻抗正常。

  4、怀疑BT_CTL控制线的问题,由于外部没有器件可以测量到这个信号,拆掉U6001测量此信号正常。

  5、更换U6001,查看BT能正常打开。

  三、处理结果

  更换U6001故障排除。

  五、经验总结

  可能是U6001本身损坏导致CPU与U6001之间的控制信号出现的问题引起了蓝牙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