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好的第2台不通电AOC显示器(故障不通电,绿屏)

楼主(2016-10-31):
       经过第一次的简单维修,在什么零件没坏的情况下直接把电源线焊在电源板上直接通电修好了。获得了第一次的经验的情况下再次找了一台不通电的AOC显示器来进行维修。

    这台AOC22寸显示器最初的故障是缺色,显示出来的画面里,黑色的部位全显示绿色忘拍照了。听大神们说有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又在完全不了解显示器工作原理的情况下扯下来进行维修,简单的把屏线拔了从插。然后准备通电的时候大意的把电源板和屏的铁壳碰到了一起,显示器显示了一下因为电源板碰了到铁壳(大神们都懂的)响了一声不通电了。这下完了缺色绿屏不知道好没,却把原来本身通电的显示器弄烧了。这下我感觉贪上大事了,心想算了绿屏如果是屏的问题修下来也没什么价值了。就放弃了这台AOC显示器的维修丢在一旁不管了。

        经过了几天的远程液晶显示器维修教程,学到了一些皮毛的我又对修显示器有了冲动。正好又有一台现代的显示器插座烧了,观察了外观觉的就是插座烧了。就修了起来,果不其然经过大神们的指导简单测试了一些经常坏的零件保险管,开关管,整流桥都没坏,然后直接把电源线焊在电源板上通电测试点亮了修好了(这是我修的第一台现代显示器,故障插座烧了板被烧穿)经过这台显示器的维修,让我感觉开心多了。然后就想起前段时间自己弄烧的这台AOC显示器,心动不如行动找到了那台AOC显示器开始干。可我知道这台显示器不通电,不如第一台现代显示器就是插座被烧而已。维修的困难又增加了许多,可维修不可能一直修一些简单的问题吧。在了解了一些显示器的原理下,在经过大神们的指导,开始检测原件的好坏。和第一台一样先测试(保险管,开关管,整流桥,)果不其然烧坏的东西还不少,第一个保险管测试,万用表蜂鸣档测试无响声坏了。在测试开关黑笔接D极红笔接S500多有阻值红笔在接G2000多有阻值,运气好没被烧。在测试整流桥(缺口为正 4个脚,黑笔接正,红笔测后3处分别有阻值  616  616  616,在反过来测试红笔接负,黑笔测3处分别是 0.001  616  616,完了一处是0.001阻值太小,在调到蜂鸣档测试0.001这处响了被击穿)坏了。坏了2个电子元件了,在把板反过来观察,看到芯片一边为黄色,感觉像被烧过难道芯片也烧了。想象永远不是实际的还是动手测试下,但不知道怎么测试呀,问了大神们知道了怎么测试,说测试6脚测出来分别是1至6脚717  700  340  0.001  641  534在测试到4脚时不懂芯片小白的我看见了0.001难道这个脚坏了,心想完了芯片都坏了还能修吗?然后大神们说正常????4脚是接地的,然后好奇的情况下我把剩下的7 8  两脚也测试了分别为 7脚无穷大8脚770。怎么有个无穷大的?大神们又说了那是脚是空,(哎没知识真可怕,看来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了)芯片测试完所以值都正常,呵呵芯片没坏幸运了。

       这下该测试的都测试完了,坏了保险管和整流桥手上也没料板,就只又撤了台19寸也是AOC好的显示器的电源板撤零件修这台22寸的了,逼近22寸的比19寸的好卖嘛,等以后有料板都在还原回去。撤开一看LED的板和我这台LCD的板都差不多就是接灯管的线一个是平的一个不是平的,想想一个牌子的保险管和整流桥因该都一样的吧,果断撤下来对下型号是一样的。准备把撤下来的保险管和桥上到22寸维修的电源板上,这时大神们说了不知道还有短路没,最好结个灯泡试试先别上保险管,要不  如果有短路会继续烧保险   其他零件也危险。接灯泡测试??还能这样,这时大半夜11点左右了。哎想想五金店都关门了跑那去买灯泡,哎不管了先冲出去看看,冲到2家五金店都关门了,这时看见超市还在开门,然后就跑超市问。进去就问你家有60W的灯泡没,说有找了半天只有40W的60W的卖完了(大神说了必须60W的低了不行,100W的也行最好60W)然后去到第2家超市有60W的灯泡但灯架卖完了,买了灯泡又回到第一家超市买了个灯架,呵呵这下东西齐全了可以回去做实验了。大神们都说灯架1元灯泡1元为啥我买就是2样各5元一共10元,哎我们贵阳这个地方就这样   消费比上海高却工资比那个地方都低,都说高消费低收入就是我们贵阳了。有时间大家来贵阳游玩给你们当导游哈!

      回到店里速度把灯泡灯架电源线全结好焊在电源板上,焊上扯下来的桥保险先不焊,灯泡焊在保险的位置。通电灯亮了一下灭,好像大神们刚说过如果灯泡亮了就还有短路,心想看来还有得修,又急忙回到群里问,他们都说这是正常的只要灯泡不一直亮就正常。他们说正常就正常备  谁叫他们是大神我们是小白勒乖乖听话就行,通电测试电压300V  15V  5V电容的位置, 3个电容测试下来分别是324V  17V  5V这下又蒙了,怎么一个高24V 一个高2V  只有5V的一样。难道还不行,急忙往群里又发了测试的电压。这下大神们都说恭喜你修好了,瞬间的我心的石头总算落下来了,然后接上屏装上机壳通电显示器屏幕上又呈现了久违熟悉的画面,之前的绿屏也消失了,因该就是屏线的问题,又修好了一台显示器   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在次感谢迅维里认识的这些大神们和迅维网给了我认识大家的一个机会和缘分。祝迅维越来越强大!

注:图全上传到了一起,图片名字会注明修前和修后的说明。

网友A:
这是第一次发帖吧,另外怎么没有改成远程学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一次发帖吧,另外怎么没有改成远程学员呢.

第3次发帖了,改成远程学员在哪里改  网站吗

网友B:
同行又少了你这个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又少了你这个活了

呵呵  社会在发在,我们也要跟着发展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行又少了你这个活了

句容,不怕,他不是江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句容,不怕,他不是江苏的

跟我没有关系 哈哈

网友:
对,他不是江苏的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网友D:
12V的电压  有些板上是不同的

网友:
越来越上手了

网友E:
我就是用的40W的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句容,不怕,他不是江苏的

对我不是江西的,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的电压  有些板上是不同的

哦,我以为都是一样的12V,还要看板呀

网友:
是的,技术本身就是越修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用的40W的灯泡

40W也行吗,课高手们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W也行吗,课高手们说不行

40W-60W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又少了你这个活了

哎,没办法人总得前进

网友:
小兄弟不容易,慢慢来

网友:
关键这样能收多少钱....

网友G:
LZ修一台显示器就得150了什么的地方啊我们这地方100人家都不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很仔细的维修,。。

刚学,锻炼锻炼,以后还有更长的维修路要走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做维修的一定要小心,不然一个小小的失误会造成更多的损坏,另外,300伏电压的电容324也是正常的。晚上电压 ...

哦是的  我测了我插板的点是234  呵呵因该是这个引起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液晶修起来是挺吓人 有时候

只要不被电大,觉得也没什么,注意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修一台显示器就得150了什么的地方啊我们这地方100人家都不修

贵州贵阳,我们这都这样给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学,锻炼锻炼,以后还有更长的维修路要走

需要多练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哦是的  我测了我插板的点是234  呵呵因该是这个引起的吧

是的市电一般上下浮动10%左右是正常的,如200伏到240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只要不被电大,觉得也没什么,注意点就好

电着没事,最多粗烧掉一块肉,但会烧掉其他元件,如芯片,mos管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的市电一般上下浮动10%左右是正常的,如200伏到240伏。

哦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以为市电都是220V  那天用测试了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电着没事,最多粗烧掉一块肉,但会烧掉其他元件,如芯片,mos管等。

是吗,看来你经常被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吗,看来你经常被电了

搞这个哪有没波电过的,过大多数都是把mos管给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以为市电都是220V  那天用测试了才知道

220伏只是一个标准,比如1.5伏的干电池,电压可能在1.65伏

网友K:
这台是AOC 2036S的吧 ,按键是触摸的

网友:
学维修就这样不辛苦,赚钱倒是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台是AOC 2036S的吧 ,按键是触摸的

对  好眼力,在修完后还出现点小故障,触摸板失灵了,然后有测下来看,发现进线的借口那有颗先退出来了,然后往里推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