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 没CPU电压通病

楼主(2016-10-31):
[sup]今天修到一个联想CIH61MI主板~  报修不开机.  测量发现无CPU电压..  量CPU供电芯片基本工作条件 发现    开启芯片没电压~  发现问题所在了~  顺着找发现VR_EN从这发出        量得QN1   B极为高电平  在量QN2得知B极高电平 C极也为高电平 应该是这个开关管坏了~ 正常的情况下 B极为高电平的话 C极跟E极导通 C极为低电平    随便找个板子换上一个开光管之后  QN2C极为低电平   QN1C极为高电平  也就是VR_EN为高电平  CPU电压出来了.  到此板子维修结束,    最后把图纸也传上来~ 虽然论坛上有。

 会员11427852元2022-12-18 16:43
 会员12555722元2022-12-9 17:04
 会员8603162元2022-9-24 13:48

网友:
纯手打  麻烦各位大神给加些分吧~~~

网友:
这种主板没见过呀

网友A:
发帖不容易赏你两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容易赏你两个大洋

谢谢~~~~~

网友:
最喜欢这种说明得清清楚楚的帖子,谢谢师父!!

网友:
虽然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可惜我没权限给你加分,好贴

网友:
有图纸了修的就是方便。。。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很详细,一看就明白,赞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榜样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了,经常修道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分析清晰站一个

网友:
没CPU供电是常见病…………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2017-02-22):
有图纸就是好修,要没有图纸得找一会那

网友(2017-07-12):
换qn2不来电压还是无显示怎么办 刷过bios

网友:
大神请问QN2的B极有3.28V QN1的C极是1.05V正常吗?

网友:
今天修到个一样的,刚开始客户拿来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刷了个BIOS,然后客户回家用了两天又返回来后,刷了N个BIOS也不行,最后查到是MN29坏了,QN2没坏,换了个MN29就好了,(注意,MN29跟MN28是一样的场效应管,QN2是三极管)换的时候测一下哦

网友:
发贴一般都比修板子累. 有时是没分了,才发贴,赚点分.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透彻,也很详细 很适合新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大家都来看看,我是来学习的 ,大家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