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跑EE

楼主(2016-10-31):
型号:V星代工联想品牌机(L-A690)
故障现象:开机跑EE
维修过程: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开机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诊断卡显示EE,于是CMOS放电、更换内存、CPU(AMD的CPU容易出问题),还是一样。用假负载测CPU的复位和PG也正常,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VTT-DDR、SPD、VREF、系统总线等供电都正常,但用示波器测内存的系统总线开机瞬间没任何的波型,怀疑还没跑码,用示波器打8脚SPI BIOS芯片的1 、2、5、6在开机瞬间都有波型,怀疑是BIOS资料有问题,但这种BIOS资料不好找。
        一时没思路了,突然想起以前修过一片主板是CMOS电池电压偏低不跑码的,于是测一下CMOS电池发现只有1.3V明显不正常;于是更换一个新的CMOS电池这次插电上去没有自动上电了(没换CMOS电池之前插电就自动上电,但按开关键能正常开关机)。按下开关键后诊断卡:00-D2-D5-2A-38-85,随后嘀的一声显示了。看来就是CMOS电池引起不跑码的,我晕啊,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少遇到!
        最后用电压偏低的CMOS电池和新的CMOS电池在此板对比一下发现:用电压偏低电池:插电就自动上电,诊断卡显示EE,用示波器测内存的系统总线抓不到任何的波型,主板上的喇叭也没声音;用新的CMOS电池:插电不会自己上电,不插内存主板的喇叭会报警,用示波器打内存的系统总线不插内存瞬间也有波型,插了内存跑码到显示过程中会有三次波型跳变。
        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很少见到这样奇怪问题。

网友:
lz发错区了吧..

网友:
ATI 的桥  你懂的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吧

网友:
好像内存没有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