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无cpu供电,无SVID信号

楼主(2016-10-31):
测量PROCPWGD 有1V到cpu,cpu没有发出SVID信号。刷过bios,换过南桥都一样。请大家帮助给点思路

网友:
补充:换过cpu

网友A:
补充强制cpu供电芯片可以产生cpu供电,但是不跑码

网友:
这个不好搞呀

网友B:
手头上有一样的cpu无供电 在找bios  好不好等下告诉你希望不要像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有一样的cpu无供电 在找bios  好不好等下告诉你希望不要像你的

好吧我的bios刷了也不行在研究研究

网友B:
我的好了 EC的问题 第118 119 脚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了 EC的问题 第118 119 脚断线

你的118 119 脚断线,影响SVID对吗?

网友:
还是查条件吧,肯定是有条件不满足

网友:
芯片换了吗 CPU电源芯片

网友:
Cpu的条件都正常了?不行换pwm芯片,还不行我也没辙了

网友C:
换cpu试试 还有就是pch电压一定要正常 还有就是25m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强制cpu供电芯片可以产生cpu供电,但是不跑码

说明却信号  vron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了 EC的问题 第118 119 脚断线

这是什么信号 可以说一下吗 机器也是e430吗

网友:
估计是桥工作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却信号  vron正常吗

VRON正常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试试 还有就是pch电压一定要正常 还有就是25m晶振

25m晶振正常

网友:
nana那就换掉pch

网友:
svid引脚对地值测了没有,上拉电压有吗?

网友:
BIOS排除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118 119 脚断线,影响SVID对吗?

对 刚开始是有点氧化 处理好了之后芯片针脚也有信号  实在没办法想换个EC 才下来发现EC地下断线118是cpu的温控检测信号 接上机器就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信号 可以说一下吗 机器也是e430吗

118 peci  cpu温度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刚开始是有点氧化 处理好了之后芯片针脚也有信号  实在没办法想换个EC 才下来发现EC地下断线118是cpu ...

我们的好像不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18 peci  cpu温度检测信号

119脚M_PWR_ON  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9脚M_PWR_ON  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好像是CPU啥啥啥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刚开始是有点氧化 处理好了之后芯片针脚也有信号  实在没办法想换个EC 才下来发现EC地下断线118是cpu ...

厉害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