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YTE GA-P55-UD3L 上电保护又自动上电怎么修

楼主(2016-10-31):
  这个板子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桥电压也正常,求大神帮助!IO是IT8720F

网友:
换BIOS 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有个2.5V 的merit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2.5V 的merit出来

???????

网友:
这样的就先刷bios

网友:
内存电压 ,桥电压 1.8V 电压 。CPU_VTT电压。还有CPU电压都要正常。再一个VRMPWRGD信号要正常 。P55 就跟修G41一样

网友:
再一个VRMPWRGD信号要正常

网友:
有个2.5V要出来

网友:
LZ     修好没

网友:
   没有啊,修不好,条件不好找

网友:
我的板摸着晶振可以跑马  晕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