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 V1.1.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6-10-31):
这是一个品牌机,它的待机芯片是1117   这个也有输入5V,也有输出3.3V。 但是PCI-E测量待机电压就是没有电压。 第二张图,我不清楚哪个是开机排针了就。从左往右说一下电压,第一行除了倒数第二脚有1.9电压,别的都没有, 第二行除掉空针,第三脚有5V电压 别的也没有   换过二极管,但是无论怎么弄都不触发,无待机,求大神帮我一下

网友:
应该是第一排右边的2个是开关针吧 1117有5VSB转换的3.3V待机  PCI-E B10没有待机的话查是否有外设损坏拉低电压 待机脚位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