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 求助

楼主(2016-10-31):
T510机器  接到机器 插电流表  5A短路  拆机 修好后  不短路了  现在开机0.5 掉电   是bios的问题吗   这个是i5集显的   和i7集显的bios一样吗   板号08273-3

网友A:
是不是还有短路地地方了  没有查到  电感对没有量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短路地地方了  没有查到  电感对没有量下吗

明天好好查查   估计其他地方还有短路的   5A大短路修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开机的时候量一下,,看看那个电感的电压没有出来  ,掉电应该是缺电压了

网友:
打下值吧,看有地方短路或者电压没出

网友:
不怎么会查电路  求大神们介绍怎么学习  你们都是怎么学的  什么书吗

网友:
LZ维修好了吗  关注哦

网友:
刷刷bios 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