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静音王《钻石版》P4电源维修记

楼主(2016-10-31):
首先说说这个电源是怎么得来的,我工作的附近有一个大型的废品收购站  我和那个老板还是一来二去  都挺熟的  我时不时去哪里  东找找西找找  看有什么好的宝贝    得了  说远了   这个电源看起来挺新的  还挺沉的   我叫问老板  这个多少钱   老板说  你就随便给吧   我也不能太什么   就给老板10元   我就走出  收购站       马上开拆电源   里面什么多少粉尘   应该是用的时间不长   上万能表  测量保险管 正常   心里暗喜   没有烧保险  证明后面整流  滤波电路没有短路现象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串入了60W的灯泡   通电   灯泡一闪  《电容充电》  测量SB 5v《紫线》 有5v正常      强制启动《绿线接地》  好像没有动静    风扇不动   怀疑是风扇带有温控电路  没有达到温度  风扇不工作    于是接万能表 测量12 v  5v   3.3v   只待机5v正常   其它的没有电源    不起振    测量整流滤波电容有310v  正常   断开电源   为了保险  快速放掉滤波电容的电压  我弄1个100w的灯泡  专门放电的    在电路板上测量2个开关管   13009    测量第一个正常   再测量第2个时    b脚和e基本是短路了  30多欧姆   就它的问题了  先拆下有问题的这个    再一测量  果不其然   真的短路了    难怪不起振    再测量其它元件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换上新的13009   我是2个一起换  这样保险些   因为我是搞维修的   一些常用的电子元件都会备有   再次串入60w灯泡   通电   强制启动   哈哈。。。风扇转起来了   不过转速慢  测量供电风扇的电压5v   有温控电路   再测量12v   正常  3.3v  正常   5v正常    再回到温控电路上面   给温控电路的热敏电阻加温度   风扇飞快转起来《测量此时供电电压12v》 静音王 就是这样来的    电源的温度没有到达指定的值  一起保持5v给风扇供电    当温度升到一定值  风扇工作在12v  这是  风扇的声音有点响了    维修大功告成!上几张图片吧   没有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