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Portege M500 bios 密码存在那里 求各位师父指点?

楼主(2016-10-31):
一台东芝protege m500 开机后显示password 拆机后刷了bios芯片依然存在 难道是存放在ec里面了吗 求各位师父看看指点下 附上个图

网友:
   看架构TPM

网友:
刷一个试试

网友A:
没有图是吧,呵呵

网友:
下个图纸跑一下

网友B:
在IO里面 就是有纸的那个大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是吧,呵呵

没图 蓝瘦 香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O里面 就是有纸的那个大IO

哪个东东没得换阿 这料板我没有

网友:
东芝的M600还是L600来着  有图纸和这个应该差不多,你参考下那个图纸  找下相近的!在板子上找一下看看小的芯片查一下!要是有密码芯片也就那集中类型!

网友:
没图 蓝瘦 香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