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开机掉电维修一例。新发现。

楼主(2016-10-31):
     ASUSK42JR  4 .1的板子.  开机从0.15到0.7之间不断掉电重启. 不装CPU也掉电重启.

从论坛下了无数资料与点位.  发现这板子CPU电源芯片处容易坏.. 有的说用烘枪吹吹容易好.结果吹了没有多大的用.
找来图纸与点位. 一步一步按时序测量. 一直到 第23步:ALL_SYSTEM_PWRGD  信号正常。
                                                                        第 24步。CPU_ VRON信号也正常。
                                                                        第25步,没有信号,我去,CPU_VCORE没有电压。
之前一直感觉掉电重启,以为有什么短路或是缺电压没有细看。
那下面就查CPU_VCORE为啥没有电压吧。
       网上说的什么改电阻,改芯片全不适用。经过一圈之后发现。这种板子是经过改良后的版本不存在那些问题。翻贴一堆,终于有位仁兄跟我这现象差不多。也是CPUVCORE芯片没有电压他的是PU8801A的21脚,31脚没有电压的。我一量我的,电压很正常。没有办法,还是得自己弄啊,客户急要,只是静下心来慢慢查了。
    查了一圈,没有找到问题。把CPUVCORE芯片PU8801(RT8856)把下管F8736,PQ8801,PQ8803,pq8806,pq8807,及上管F8714,PQ8804,PQ8802全换了一次,结果一样的。蒙了,不知道弄哪了,再量一下电压吧,发现 PU8801,37脚TON电压瞬闪一下就没有了。  PR8803的2脚稳定,1脚没有。这肯定不行,但也没有发现是为什么,再量发现管子的G级全没有电压,倒底问题出现在哪呢。

    后来所有的都量完了,吃完饭后,开始量时,发现这里,断线的感觉。

PR8822的1脚与PC8816的2 脚相连后, 通过下方#1326这个测试点相连后,过孔到背面连接PU8801A的19脚。连线后测试正常。
至此原因找到,主板得以修复。

总结一下:PU8801为两路VCORE电压。 出故障的是第一路,当电流检测线路出现开路时,视为电流无穷大。所以立马关断芯片TON电压。用来保护电路,
看了这么多贴子,断线的还没有,所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路过的大神有分的送点分,行行好,本人真是缺分的严重啊。先谢过了。

网友:
看来这个是 一个病啊,我都修过几台

网友:
学习了,挺有耐心的

网友:
这个要是通病,下次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
可能有这个通病啊

网友:
K42JR这个机器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9-03-28):
这个机器CPU管子坏的多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可能会遇到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这贴子要是早几年出现那就可以经常修到了,现而今这款机器不容易遇到了

网友:
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加分了

网友:
可能是通病/..........................................

网友: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CPU供电没有SYS-POK测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