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 PRO进水大短路到开机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6-10-31):
型号:海尔X3 PRO 4代I5板号:DAOTWSMB6E0 REV:E故障:进水后不开机 查实插电流表大短路 哔··哔叫
拆机发现CPU供电芯片81103附近进水 有电阻电容痒化发黑了 测量后发现19V大短路 故障零件是

CPU供电上管 这种管子还真第一次见 拆掉PQ7 PQ24后19V对地阻值正常 这管子料板没有只能订货

第二天到货后换上 上电电流0.01应该正常了吧 4位的电流刚好早上坏了只能把原来坏的3位表拿出来修好用着先 看着真不习惯
触发电流上到0.12掉电 这板子要触后才有3 5V 分开两组独立那种 3.3VS5的是ADZE 5VS5的是AEAE

掉电瞬间测试3.3vs5 正常 5vs5只有3.6V明显低了 看来问题在这?二话不说先换了再说 从料板上拆下换上后触发测量5vs5 5V正常
电流到0.26掉电 看来是没上CPU不出供电 心里暗喜 果不然上CPU结果还是一样 测试后发现没CPU供电
不会是CPU坏了吧 大短烧掉CPU供电 这4供I5的U要800大洋以上呢  刚好有机器有一样的U测试 换上上电发现还是一样 心里平静了一下 应该没坏
当不出CPU供电修吧

测各条件发现30脚VRMP电压0V 不正常 发现PR72电阻另一边发黑了 还掉了底 从料板找到1K电阻换上飞线19V过来 两边都有电压
上CPU测试发现还是不出供电 0.26掉电 能再次开机再次掉电 进水机不容易啊
测试81103VRON第一脚发现电压为0V开启没过来 而VRON来自EC

第一时间想到刷EC BIOS结果一样
按广达的时序要ECl发出vron 必需要收到各供电HWPG电源好信号 各供电都有了没出HWPG?
只能一个个查 因为之前测过 其它电压都出了的 所以只测HWPG 不查不知道一查果然有发现 所有电压的HWPG都是0V 后查发现

1.5V的电压瞬间掉电的时候电压是2.3V 变高了 换PU4后正常 所有HWPG都正常了
上CPU电流一路狂奔 在1.35的时候停住8秒左右才亮机 BIOS亮机慢了 改了ME后闪亮
最后发现最不想的问题出现了 亮机的CPU是别人的 原机的CPU真的烧了

废话太多 不说了 传上修改过的BIOS和图纸
这机型有两种TWD和TWS这两个图对不上的
在这还要谢谢彭洛施老师群里的盆友分享我图纸 谢谢 谢谢
此机修了3天 时间成本太大写贴时间更长 望加分!加分!加分!

海尔X3 PRO.rar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修三天才好 不容易呀!分析的很透彻,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学习加分

网友:
修的时间蛮长U坏了客户还修了吗

网友:
好啊,精华种的精华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就是没有解决,现在有办法了

网友:
每天抽点时间在论坛上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