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不触发,电源接口灯偶尔闪一下

楼主(2016-10-31):
PQ52坏了引起开启电压只有5v左右。直接换一个就好

网友A:
请问ACOK_IN多少V??

网友:
这个算是说没有主供电吧

网友:
偶尔闪一下,+PRWSRC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ACOK_IN多少V??

那个没去查,因为PR117没有。不会影响+VH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ACOK_IN多少V??

正常的机子,应该是3.3V吧.

网友:
查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

网友:
太精简了看不明白啊!我还没有入门!

网友:
   楼主好厉害   高手在明间

网友:
互相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基本维修技术这样搞的

网友:
应该是没主供电吧

网友:
楼主高手     简简单单就解决了

网友:
公共端19V 只有5V 吗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什么版号呢

网友:
和我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