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来看看这个U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0-31):
电脑能显示U盘,
刚插上U盘一般都正常,传一个大点的文件,如400M,上传一半时就会显示写保护,这时不能删,传文件,有时会显示0字节
焊过主控,闪存,
量产过

网友A:
量产失败,U盘挂了,低格试试

网友:
LZ  U盘多大 了,,

网友:
1G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失败,U盘挂了,低格试试

量产能过....

网友:
闪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