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带触摸屏)修复记

楼主(2016-10-31):
机型:S400C
板号:S400CA REV2.1
配置:板载I5-4代 集显  有内存槽,板载双面8内存 IT8517VG BGA EC  25Q64FV  内置电池
故障:开机无显
检修:待机0,只有5va,BIOS有供电,触发后电流0.56不变
      开机后各路供电正常,靠近屏线接口处的电感没有电压,这个应该是GFx供电了
      清CMOS电池无果。
      论坛下载一个BIOS,刷之无果。
      再下载一个,还是无果。
      加热PCH、CPU、板载内存无果。
      断开内存的供电,开机电流0.1几了。但内存供电和板载内存供电连在一起的,没办法屏蔽板载内存。

      最后拆下所有的内存颗粒,发现是正面有2颗进水腐蚀了(怎么没想到呢!居然把反面也拆了)
      但是,插独立内存,也不跑马,电流0.7不变。
      刷了原机BIOS,依旧,而且不会自动开机了。

      再刷另外一个,还是一样!!!

     重植所有内存颗粒后,换掉腐蚀的颗粒,终于OK,外接、内接都显示

      但进系统键盘完全错乱,声音也没有了。刷回原机的BIOS,OK

      附加原机的BIOS

网友:
华硕S400CA I5四代集显 板载8颗粒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