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接信号 也是三色屏循环 哪个有程序

楼主(2016-10-31):
联想L195WA原来是不通电 换了个LD7575后能通电 但是接信号 也是三色屏循环 哪个有程序

网友:
你还是重新写一个程序吧

网友:
删下24那个 白平衡芯片

网友:
接到电脑上试一下,以前遇到过,接上信号好了

网友:
行场信号可以看下的

网友A:
清24C16芯片 也可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24C16芯片 也可以 试试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有时候屏线查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或者先换了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