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通电不跑码

楼主(2016-10-31):
遇到一台G475笔记本,拆了电池第一次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但是客人拿过来时说是无显示的。然后我关机装回电池发觉不显示了,再拆了电池开机也不显示,电流卡在0.42,应该是不稳定。拆开主板后怎么试都是电流都是0.42,这个好办,最怕就是拆开后正常装起来又不行的不稳定机器,搞死人。这款机器大家都知道通病电子不够电,南桥的电容漏电引起,直接测了一下电子,发现电压2.7V,直接换了个新电子上去,顺便把南桥那颗小电容摘了。通电还是一样0.42.这时候我就粗心大意了,随便测了一下二级转换的3V和5V都正常。CPU供电正常。然后就刷BIOS呀,焊南桥呀,还是不行,因为经验觉得这机器无非就这几个问题。当时初步测CPU供电的时候忘记了是AMD架构了,误认为是INEL的时序来修了,当时测CPU供电正常后就没去测量内存那些供电了。后来搞了那些所谓的通病不行了,找出图纸一部一部的查,才发现原来内存供电没有 测量到PU601的4脚VDD只有4V。正常是5V的。找到PR607测到另外一边有5V,电阻阻值100欧没坏。要么就是IC拉低,要么就是电容拉低,果断的拆了pc610。通电。正常的5V出现,开机,电流直接上了。 就是图中的这个电容。应该是上面的透明胶长时间粘着腐蚀了。本来可以秒杀的。由于粗心大意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网友:
不错不错。经常把AMD的当INTEL来修,后最在发现是AMD的板。

网友A:
为啥CPU供电都有了,内存的没有啊,对AMD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CPU供电都有了,内存的没有啊,对AMD不是很了解

时序不同,Intel的CPU供电是最后出的

网友:
AMD的时序和INTEL的不一样。不小心引起的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收藏起来下次看看能不能碰到;试一下;

网友:
维修 看到通病 首先就去弄   这个是习惯  也容易误导

网友:
不错不错。经常把AMD的当INTEL来修

网友:
AMD的时序和INTEL的不同

网友:
记住了  秒杀

网友:
可能这个也会成另一个通病呢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合理的赚自己该赚的

网友:
测电压的时候一般还是把每个电感都过一下

网友:
走了弯路,不过结果还是把板修好了,不错。

网友:
做维修的一定要心细啊,看了你这帖子你走了多少个弯路。

网友:
这机我也修的多啊,AMD的开机不显修的比较多

网友:
Amd时续不了解……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AMD的时序有点奇葩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学习了;收藏起来下次看看能不能碰到;试一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但是一粗心就出乱子了

网友:
AMD的时序好像也是内存电压先出来吧

网友:
AMD单桥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是独立的

网友:
这。。。走了弯路 但是最后还是修好了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