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cpu供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6-10-31):
机器来时是能触发,但是电流不够,发现pu19有进水的痕迹,处理之后VCCSA 出来了,但是没有显卡供电和cpu电压,把pu19换掉,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是pl15 pl19电感前端的精密电阻老是烧。芯片换过几个,精密电阻下的电容换过。 这几个电感一会就很烫。论坛的大神们,给点意见嘛。顺便问一下这个精密电阻作用???是不是用来检测电压或电流的,求解????????????????????????????????????????????我把图纸放上来,图纸是参考图,大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发帖重复啦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合理的赚自己该赚的

网友:
以前修过是一个19V的电阻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大了 或者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会不会是短路,或是供电不平衡

网友:
有短路吧!看看

网友:
后级短路,断后级再查

网友:
战神修道过很多台 基本不触发或者滴滴报警掉电

网友:
没提交成功,就多提交了一次

网友:
疑难问题了

网友:
神州这种烂机器就是修起来破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