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cpu供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6-10-31):
(图片)

网友:
MOS管有问题吧

网友:
精密电阻检测电流的,烧就说明电流过大

网友:
高频自激,上波波看看

网友:
遇见几台,确实热的厉害。可能是设计的问题,MOS 管,电源管理都换过,都不行,还是热

网友A:
是不是座子下面有短路

网友:
  最好先把附近的都换了看看

网友:
MOS管有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峰峰值太高啦,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上下管等关键元器件都换了试试

网友:
换过了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座子下面有短路

这个是集成cpu的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流的吧

网友:
你换个低端CPU 试试

网友:
jin进水的机器就要把进水的部分搞好 进水部分的电阻 电容什么的都换掉 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