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20掉电通病

楼主(2016-10-31):
            早几天修到一台联想A320掉电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进系统十分钟左右就掉电了.掉电后按开关开不了机,把电源取掉重插才能再次开机,南桥温度很高. 我开始中怀疑是CPU问题,换了也是一样. BIOS也刷过不行. 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类似的求助贴子,都是没修好. 有个修好的但是权限太高,我们这种小白进不去看.还有个家伙修好了发了贴子出来,但结果不告诉大家.  我看下帖子有个伙计说是5VLDO处有电容漏电, 我对照电路图把LDO处电容取下来一个个量,结果发现C724电容阻值6K左右, 其它电容未发现异常. 这电容是滤波的, 没装也可以. 开机测试一天没有再发现有掉电现象了. 图片我没拍, 经验和大家共享, 有分加最好

网友A:
楼主目前只修了这款的,同故障的一个机器是不,一个不能说通病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目前只修了这款的,同故障的一个机器是不,一个不能说通病的呀。

这款型号的机器掉电的很多, 这就是通病. 我的标题就是联想A320掉电通病

网友:
没人修到吗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B:
顶楼主 介绍了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 介绍了 经验

嗯,滤波电容坏的比较常见

网友C:
原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损坏的的确很少见

网友C(2016-11-30):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损坏的的确很少见

是啊,电压波动比较小。电容坏一般都是由电压波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电压波动比较小。电容坏一般都是由电压波动引起的

修了这么多机器至今没有遇到线性电压滤波电容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