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30墨水灯和电源灯同亮问题请

楼主(2016-10-31):
堵头了洗不通我就把喷头拿出来在清洗液里泡了一夜装回去后就双灯亮了,加满墨水也一样,请教下可能把什么东西整坏了。

网友:
是不是费墨满了,下个清零软件清一下

网友:
墨灯红,电源灯绿两个常亮。

网友:
墨水框里全是XX,软件能清的动吗

网友:
倒霉的就喷头烧了

网友:
现在打印机清零软件很难找,都要钱买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清零,,。。。

网友:
喷头上的墨水计数电路被浸泡了吧

网友:
把比架下面一个小光敏电阻换了就好了 或者你管子没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