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没什么机器修,几个小鱼

楼主(2016-10-31):
联想 B505 AMD一体机,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不亮的时候拆开又亮了,直接杀北桥,然后把内存擦好,显卡擦好,BIOS电池的卡针给刮刮,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明白的请问你们师傅。摔坏的换壳就不说了。有一个联想 Z485大短路的,拆开主板出来没看到熟悉的电容裂开异常,结果把散热器取下来后看到就是散热器下面的有一个电容裂开了,换了就OK。华硕 K40AB直接杀北桥,一杀一个准。当然BIOS电池是要记得安装哦。现在手上有一个进水的,51123A挂了,它的主供电还断了,飞好后,加电掉电,无规律,感觉兴趣来了,一会儿给结果

网友:
这是技术版块,不是唠家常的地方。

网友:
结果有了,供电芯片旁边共有三个标示X10的10欧电阻,其中有两个有稍微腐蚀,阻值变大,导致加电掉电的,以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机器具体型号忘记了也是这种电阻腐蚀变质,看来这一块进过水的话得多注意这个电路

网友:
看着你说的感觉技术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