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装修用什么规格的电线呢?

楼主(2016-10-31):
家装确定空间风格虽然重要,但是家装里面的水、电的问题也不可以忽略,因为它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家庭装修电线规格有哪些?接下来,小Y就和大家来讲下:家庭装修用什么电线?

     家装里面的隐蔽工程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因为水和电的问题必须值得我们重视,无论是水和电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困扰。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家里的电器使用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家庭装修电线规格就要选择好,接下来,小Y就给大家来说说--家庭装修用什么电线?

家庭装修电线规格

     家庭用电源线最好采用BVV2*4和BVV2*2.5型号的电线。因为BVV是国家标准代号,为铜质护套线BVV2*4和BVV2*2.5,它们分别代表2芯4平方毫米和2芯2.5平方毫米。一般的情况下BVV2*4作为主线、干线,BVV2*2.5做单个电器支线、开关线。单向空调专线用BVV2*4,而且另配专用地线。

     为了防火、维修和安全,家装电线规格最好选用带长城标志的“国标”铜芯电线,线材槽载的面积一般是:家装电线规格照明用线选用的是1.5平方毫米,而插座用线选用2.5平方毫米,注意空调用线不得小于2.5平方毫米,家里接负线(零线/地线)最好选用绿黄双色线,而接开关线(火线)则用红、白、黑、紫等任一种。我们在同一家装工程中用线的颜色和用途要保持一致

网友:
不知道哪里复制的非专业文章,哪个装修是用双芯电线的???

网友A:
尺寸规格倒是对的,不怕施工难就用单芯单股的铜线,这样是最好的,一般懒点就用单芯多股铜线。
一定要选合格的国标线,大牌子,杂牌线里铜杂质多,载流量下降,发热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尺寸规格倒是对的,不怕施工难就用单芯单股的铜线,这样是最好的,一般懒点就用单芯多股铜线。
一定要选合 ...

我家全是独芯的
自个穿费老劲了

网友:
这线是要用标准的 不然起火 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全是独芯的
自个穿费老劲了

插座4平方铜线,灯线1.5平方铜线,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