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盈通飞刃A58 V1.1 主板BIOS

楼主(2016-10-31):
那位大哥有盈通飞刃A58 V1.1 主板BIOS ,,盈通官网进不去,网上也找不到这BIOS,先行谢过了。

网友:
还有盈通主板现在是那个厂家帮忙代工 的呢

网友:
有没有各位大哥知道 的说一下嘛,分享一下BIOS

网友:
在同行的不断的催促中,还一直以为是BIOS的情况,然,最后的情况却不是,所以一直在找BIOS ,却找也找不到,无意中在最后与同行说,在放一天,不行放弃不修了,最后一晚上在提出来看,无意中看到一个3.3的转换芯片上有点异样,但是它是5V 转3.3V的,型号就是UP1090,查了下资料,,旁边的个电压却没出来,是给网卡供电 的,就在其它板上换了两个,网卡供电1.1V 出来,然,却还有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芯片坏了,转换电压只有0.5V ,果断换之,触发,上电,怀疑BIOS ,是因它BIOS的脚位上已经有3.3V 供电 ,EC对图查了下没发现情况。最后上传修好备份的BIOS ,是本网站的此板处女BIOS哦,欢迎下载,

盈通飞刃 A58V1.1 HAO .rar

网友:
注意,现在又发现与SOYO SY-F2PA88节能版通用。板的样子都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