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完全放完怎么激活,新电脑3年用

楼主(2016-10-31):
请教各位,全新的富士通笔记本电脑20多台,放置有3年多,机器开机正常,但电池充电无法充电一直0%,充几个小时也充不进,电池取下来正负极直接加电压11V(电池壳子显示充电电压10.7V)也无法激活,请问给位有什么高招能够激活电池,谢谢!!!

网友:
笔记本电池有保护的,你直接接外电源是充不进去的,。。。

网友A:
听说要接上主板后再外加电压激活它,我现在用的g500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有些可以激活

网友:
听说放到冰箱冻几天就好 但是没试过 楼主试试可以告诉我

网友:
自己应该没办法激活吧,

网友:
据说卖笔记本代用电池的能激活,要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要接上主板后再外加电压激活它,我现在用的g500就是这样弄的

这个我感觉可以试试哦 有空我也试试 谢谢了哈哈

网友:
我几块这样的电池,,说放了一年没用,[电池就没用了。。。

网友:
只有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