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暗屏维修

楼主(2016-10-31):
机型:联想SL400
故障:暗屏

1.上图

2.暗屏我一般是换屏排除,换了屏还是暗,测高压条没工作,断电发现
高压条上有个电容短路,但是拔掉高压条排线就不短路了,看来问题在主板

3.找到上图中的短路电容,一般会烧掉一个保险,测了下附近的保险都没烧,
接屏开机还是暗屏,哎,又得折腾了,继续测 发现高压条接口只有0.8V,不正常
顺路理过去有个像电阻的东西一边19V一边0.8V,看来问题在这里

4.不管了,一垸锡下去,上电开机屏亮了

5.听说SL400暗屏一般都是接口附近电容击穿烧掉保险,是通病

网友:
对,这个旁边的小元件坏的多。

网友:
好像屏接口的元件容易坏,白屏、暗屏……肖待基元件和供电也坏多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 修道过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感谢分享!向你学习了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   不过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 解决的

网友:
确实这总问题很多

网友:
这机器确实有这通病~ 屏暗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

网友:
图5那不像是电容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
暗屏找背光,背光19v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整

网友:
这个问题也算是通病了 修过几台

网友:
还有这个通病啊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通病了遇到好多台 暗屏什么的还是很好修的 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