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3209-A不触发

楼主(2016-11-01):
如题此机器不触发有3.3V无5V
原始故障:公共点短路,是由于3.3V 5V系统供电的MOS管坏引起,更换后3.3V正常输出后 不触发。
经查:SMC的时钟 复位 供电 ACOK 正常,按下开关脚SMC有触发信号到南桥 高···低···高跳变,南桥的VCCSW3_3待机电压正常,VCCSUS3_3电压正常,DPWROK正常,SLP_SUS开启信号正常,南桥实时时钟32.768KHZ正常,南桥实时时钟供电,复位正常,RSMRST#信号也有3.3V正常。。。。。。当按下开关脚信号SMC可以发出触发南桥信号PM_PWRBTN_L,但是南桥就是不出SLP_S4信号。。。求思路啊,已经没招了。。。望各位大师们行行好吧!

网友:
求助各位大师啊

网友A:
那就换个南桥试试吧 条件都正常

网友B:
按照你的思路继续维修啊  查桥的触发条件 排查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南桥试试吧 条件都正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思路继续维修啊  查桥的触发条件 排查桥

没有一定的把握,不怎么想动桥哦  要订货没有备货芯片

网友:
苹果的不好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