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二修K42JR不跑码

楼主(2016-11-01):
型号: K42JR
故障 :二修不跑码
同行拿过来的,祼板观察,南桥和显卡 BIOS动过。
上电 电流1.5A不动,有时还会掉电反复重启,先来个阻值测测PCH电容和显卡电容无短,先不动桥,测所有电压正常,在刷个服务站的BIOS,问题一样,K42JR这款修很多了,1.5A不跑码掉电反复重启,在维修记录中,为PCH不良引起(1.05V改良过除外),直接主题了。

从图上看出为系统管理总线 I2C出问题,此总线出问题,会引起不读内存,由PCH发出到其它地方,看图,待机电压时由,+3VSUS经过RN2801上拉给Q2801 3脚和6脚给PCH供电,开机电压时,+12VS导通Q2801由+3VS经过RN2801上拉给 SMB_CLK_S和SMB_DAT_S稳定输出3.3V,
问题所在1脚电压为1.2V, 4脚电压为2.5V,上拉排阻坏。
后来跑码不亮机,重做显卡解决。

上家搞 PCH 显卡 刷BIOS无用,真正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我的她,她的他 +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上家搞 PCH 显卡 刷BIOS,这完全就是三板斧的节奏啊一点电路都不知道查查能修出个啥

网友:
12c总线出问题,测内存上面应该很快就测出来吧,

网友:
两个故障 不过这个显卡的确

网友:
没图的机器能修这么好

网友:
asus没图难修

网友:
这问题没碰见过。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不好搞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 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三板斧不是啥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到。

网友:
ASUS 的上拉排阻就是爱坏

网友:
看来是多重故障啊

网友:
没图纸就歇菜了  光看点位看不懂  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机子的显卡到命了,易坏

网友:
这二修修的人都郁闷

网友:
加分的人也太少了吧。请问楼主1.5A不跑码掉电反复重启,你是如何快速锁定为PCH不良引起的。

网友:
感觉华硕电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人家赚的 可能不你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