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5535开机不显示维修实例

楼主(2016-11-01):
型号: DELL M531R-5535
板号: LA-9103P
故障: 开机电流上到0.7A左右不显示
        1,上电,待机电流和开机电流如下图

2,上电测电压,待机3 5V电压正常,其它各电压没电压,随手测了硬盘接口附近的电容,一个头较大的电容上面竟然只有0.8V电压,直觉不正常!

   3,打开图纸,发现0.8V的电压为5V的转换电压+5VS,追查此电压, 发现是由芯片U6 TPS22966转换而来,由图上看,+3VS也是U6转换,测其电压,也是0.6V不正常,测其5脚的一开启信号 SUSP#只有0.29V, 显然不正常,见下图:

4,剩下的问题就是追查SUSP#这个信号了,习惯性测了下对地阻值,阻值很小,二极管档测十几的样子,一路追查,采用断开法,当断开一小电容时,阻值恢复正常,上电试机一切正常。

经验总结:
              此机是客户由触摸板位置进了某种饮料引发电容微短路引起转换电压过低造成不显示。实际上拆机时就发现,但主板上没有明显的腐蚀,就测量电压反向追查,终于查到元凶。

网友:
图纸给个来吗

网友:
BIOS也备份一个来吗

网友(2016-12-16):
以不变应万变,好样

网友:
这都能遇到!一般SUSP#这个都是EC直接发出的,居然你能遇到电容短路,运气真好!

网友:
楼主的维修台一看就是非常专业的

网友:
楼主是如何找到这个电容,不位置号

网友:
这种小电容坏的难搞,楼主牛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  也是同样位置进水的 ,SUSP#信号为3.3v pr505腐蚀换了一个60k左右的电阻 后 EN开启为3v  pL500 为1.4v   输出电压对不对?

网友(2024-01-17):
感谢分享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