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amd显卡花屏820-2915-b

楼主(2016-11-01):
开机下面这种花屏有碰到的吗?怎么回事呢?
已排除屏和屏线以及显卡供电(照着点位图纸都查了),显卡已小吹和加焊……

补充内容 (2016-11-8 17:21):
再次重复已排除屏屏线(因为有同样的机器测试)
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
为了方便大家看具体视频
已上传到24楼
请有兴趣的朋友下载解压观看
期待高手和碰到解决问题的朋友

网友:
屏亮第一屏花得最多,慢慢少到几根线闪烁

网友:
两天了没人回话,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排除屏幕屏线问题了吗

网友:
怎们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测下屏线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苹果还是不会修多学习学习

网友:
等待苹果大神出现

网友:
显卡坏了, A卡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妹的,屏问题啊,屏上的逻辑板的问题,查下时序控制芯片吧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大佬啊,

网友:
看着像屏的问题    排除了吗

网友:
换了屏和屏线试吗? 试了话看看显卡是不是少了 电压

网友:
楼主都说了排除了屏和屏线的问题,你们还叫别人查屏和屏线,都没仔细看贴吗?

网友:
换显卡也用不了多久,0833005

网友:
你那故障感觉有点屏幕问题啊。  你先上BGA加焊一下  看有变化不。  我现在有一台 换了显卡进WIN7 还是花屏  晕死了。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附近的问题。。。查询下周边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