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开机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显示器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2016-11-01):
(无正文)

网友:
BIOS不对  缺供电   有短路  这几个可能

网友:
基本的供电,复位正常吗,

网友:
主板短路吧

网友:
应该缺少供电

网友:
查看12V有没有短路,即MOS管。

网友:
把CPU的4PIN 接口 拔了  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楼主问题描述具体点

网友:
保护了吧               。。。。。。。。。。。。。。

网友:
报掉cpu供电的4线 看看什么情况,如果可以转 就是cpu供电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 大多都可能是CPU供电那一块短路保护了

网友:
供电复位正常?

网友:
任何基础条件都没写出来

网友:
看看BIOS 先换CPU看看

网友:
试试12V电源线 拔掉试试,可能供电短路

网友:
cpu供电保护了吗

网友:
面比较广泛 查供电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基本的供电,复位正常吗

网友:
有短路了。…。…。…。…………..

网友:
先拔4PIN看看转不转啦

网友:
估计是哪里短路引起的

网友:
经验是修来的能修好就好,SOV

网友:
什么也没测,这可有点不好猜

网友:
应该是短路吧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CPU场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拔掉CPU供电线, 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短路保护

网友:
风扇转一下停了,可以再次触发么,果然可以就在触发瞬间测各电压看看,如果不能触发,那就是保护掉了,可能有短路

网友:
你想做什么的?

网友A:
这款主板没有CPU电压也会这样的!或者缺其他电压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板没有CPU电压也会这样的!或者缺其他电压也一样

看完所有回复,还是这位靠谱。

当然,也有直接说到故障点的。但是楼主很明显不是维修人员,有必要?

网友:
我是主板维修人员!我目前在深圳宝安赛格电子市场做维修!我里实地还算近把

网友:
无从下手

网友:
肯定有短路导致保护了,查查各供电,特别是12V小四口!

网友:
查看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分了,没分了!

网友:
安装开机时序来修,一步一步测

网友:
主板问题。内存跳不过多会的

网友:
有电容问题吧

网友:
供电短路了……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个情况。能不能二次触发。不能的话就打CPU供电上管的阻值

网友:
电压测没测都没有说 是不是水贴呢

网友:
停止转动了还是反复转动?

网友:
是不是12v短路了啊

网友:
楼主牛逼 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啊,看能不能再次触发,不行的话,主板有短路,拔掉4PIN,如果不短路,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先拨4PIN12V,如果能触发,就是CPU供电有短路,保护了,BOIS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好多动一下COMS跳帽,清一下COMS就能决!当然,某路缺少供电,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好老的板了,二手市场都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