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 技嘉B75-D3V

楼主(2016-11-01):
开机瞬间赚一下  2秒就熄火  然后就这样无限循环  就是点不亮

网友:
看一下12V有没有短路  CPU供电处的管子  测一下

网友:
这种能重复启动的,不是短路,应该是缺失电压,或者电压高,保护,短路的话是只是开机风扇转一次,必须拔掉24PIN的插头才能启动。

网友:
只要是不停重启的就不是知路,先查下各大供电吧。

网友:
查供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