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山寨手机的充电器是有旋钮的,难道说这个充电器是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吗?

楼主(2016-11-01):
山寨手机(友信达U600)的充电器是有旋钮的,

我看到这个充电器是有旋钮的,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充电器是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吗?
如果这个充电器是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我应把这个旋钮转到什么位置呢?
这个手机的充电头与常见的充电头形状不一样,也比三星SCH-B189手机的充电头形状要小(三星SCH-B189手机的充电头 为 Mini USB v2.0数据接口),我不知道这个手机的充电头到底叫什么接口?   我也不知道如何检测这个充电器输出口的输出电压?(因为这种形状的充电器不象普通的只2根电线输出的, 我都不知道应检测什么地方,才能测出输出电压)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实物在手 测试一下

网友:
这样问题还得问,测一下或看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
实践出真理     动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实测一下就知道答案啦

网友:
可以旋转到一定的位置   然后充电器通电测下看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