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阴阳屏无触摸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01):
iPhone6S Plus 阴阳屏无触摸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阴阳屏无触摸

  【维修过程】:

  接一台iPhone 6s Plus,客户描述换过屏,修过后造成左边屏灯不亮右边正常的现象,无触摸。

图1  iPhone6S Plus 阴阳屏不触摸维修

  拿到机器后,对故障进行逐一排查。拆机观察主板。

图2 iPhone6S Plus 阴阳屏不触摸维修

  通过显微镜发现显示座旁边的板层已经被刮烂了。结合点位图分析,这一路刚好是通过一个电感连接到主板背面的左背光IC。

图3 iPhone6S Plus 阴阳屏不触摸维修

  找到了故障点,直接从FL4291飞线到C4053。

图4 iPhone6S Plus 阴阳屏不触摸维修

  飞好线装机测试。

图5 iPhone6S Plus 阴阳屏不触摸维修

  背光自己能正常显示了,触摸也正常了。但是在试机的过程中发现后置摄像头无法打开,闪光灯也无法正常使用。检测发现只要一扣指纹排线机子就无法触摸了(已经排除了是外配问题)。

图6 iPhone6S Plus 阴阳屏不触摸维修

  接下来处理后置摄像头打不开的问题,由于机器是上半部分进水腐蚀严重,摄像头供电管位于主板最前端很容易烧坏,直接借3V供电,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图7 iPhone6S Plus 阴阳屏不触摸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好牛啊,楼主,真想来迅维学修手机。

网友:
修得不错,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啊,楼主,真想来迅维学修手机。

那就来吧

网友:
明年四月份。

网友:
阴阳屏的真不少,今天论坛见过的第二贴阴阳屏

网友:
看来苹果机子螺丝拧大 造成的故障有很多

网友:
为什么基地修手机 这么溜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啊,楼主,真想来迅维学修手机。

现在优惠多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8769-1-1.html把握时机啊

网友:
装指纹不触摸也好了吗

网友:
装指纹排没触摸怎么好的

网友:
楼主大神,这也可以

网友:
楼主好详细,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B:
装指纹排线无触摸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指纹排线无触摸怎么回事啊

不装上去指纹就有触摸了吗,奇怪的故障

网友:
扣指纹无触摸什么情况啊??

网友:
真心觉得不错

网友(2018-04-10):
j4200屏线+触摸插槽下面的一排贴片有一个掉了不知道是rl还是r,现在触摸不了,显示正常,替换屏幕确认插槽故障

网友:
如图所示位置,右起第九个smd缺失。

网友:
牛逼,牛逼,我正当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先试哈再说

网友:
还没有说完啊;;;;;;;;;;;;;;

网友:
楼主可否把pcb图分享出来,最近发现以前的资料都随用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