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 U1300 跟5代的U2 通用吗?

楼主(2016-11-01):
哪位兄弟能告诉一下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  不能确切的告诉你  最好还是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A:
据说所有的都通用。没有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所有的都通用。没有验证

大湿  你咋不验证一下呢 造福维修界啊   你修苹果挺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湿  你咋不验证一下呢 造福维修界啊   你修苹果挺多的啊

你修的也不少 可以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的也不少 可以验证下

至今还没修过IPAD

网友:
5代上拆了个,关机能充电,开机充不了,宝上买了几个新的5代的,放上去反应都没有。。搞不明白‘

网友:
最好用原来的原型号吧,这个真没有试过

网友:
看看图纸引脚定义一样不

网友:
看PBC图纸  看各 角位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