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P9不开机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3GB+32GB版)

  故障:U1401本体不良导致的不开机

  一、现象问题描述

  按开机键电流在65MA~156MA之间变动,不开机,强制加载有HUAWEI1.0端口,但加载失败。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不开机现象,首先上电看开机电流,当电流在200MA以下,我们可以强制加载,看是否有HUAWEI1.0端口,没有HUAWEI1.0端口,要优先考虑CPU本体和PMU的输出电压;有HUAWEI1.0端口,但加载失败,要优先考虑EMMC本体和EMMC到CPU的通信是否正常。

  2、定位过程

  (1)检查U1001、U1401、U300等其相关元件外观,无外观不良。

  (2)上电按开机键,电流在65MA~156MA之间变动,强制加载有HUAWEI1.0端口,但加载0%不动,加载失败。

  (3)用EMMC TEST工具,测试EMMC的性能,测试LOG如下:

  下载文件的名字sec_xloader_emmc_test.img下载端口COM34oem emmc_check
  Open Com:COM34
  Send CommLine:oem emmc_check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从以上测试LOG可以看出,CPU发送命令到EMMC,但EMMC无响应,初步判定EMMC(U1401)本体坏。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4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我们在维修不开机时,要熟练运用EMMC TEST、Memory Test等工具,这些工具有助于我们快速定位,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高手 啊    手机板修的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