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笔记本待机有0.01A到0.03A跳变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01):
仁宝方案 版号是LA-4103P 现状是有待机3.3V 开关有3.3V 待机电流从0.01A跳变到0.03A再跳变回来,可调电源提示短路的那个灯闪,但是电流太小不会发热,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呀?
笔记本

网友:
电流跳变的时候B+电压也在跳从16V跳到19V在这之间来回跳

网友:
查下 后级电压有无短路

网友:
P管导通有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
烧机试试呢,本人小白,等大神解答

网友:
烧吧 这样快

网友:
查下后级电压吧 忘记哪天逛论坛看到个故障现象和你这差不错的 他的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你的不确定 再查查吧

网友:
点火回路啊。。。。。。。。。。。。

网友:
用后推法看看3 5v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