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战联想L-A690

楼主(2016-11-01):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款型号有个通病,那就是COMS电池。然而这次却是屡烧CPU供电上管。经过苦战换了这么多场管和芯片才完美亮机(因为上管有两个,所以我就一次两个两个的换,这么多场管里面肯定有好的啦,不过料板多,就那么任性) 这是换下的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焊接技术一般啦 完美亮机     另附上该板图纸 联L-A690图纸.pdf (975.45 KB, 下载次数: 1,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A:
为什么老烧场管,没找到原因?

网友B:
你不会换掉管子。,不打值,直接上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老烧场管,没找到原因?

刚开始拿来时场管不是那种直接烧的,而是不良,所以就得一个一个替换试,一来二去就拆了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换掉管子。,不打值,直接上电吧

肯定打啊,不打老徐知道了还不得干死你

网友:
这个也得换?

网友D:
什么原因导致烧上管的?

网友:
掉咋填啊厉害

网友E:
要是维修价是20  高个毛线啊     成本就不止20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维修价是20  高个毛线啊     成本就不止20 了

这还用你说,60可以不

网友:
就是因为它才导致烧场管的,你说要不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导致烧上管的?

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你耐性真好

网友:
这种上管台式机主板上很多,维修就要细心和耐心这样才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打啊,不打老徐知道了还不得干死你

哈哈,这就对了,好一个亚楠胸

网友:
这个维修帖,就图纸有用

网友:
好有耐心,赞

网友F:
耐心好,都不如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耐心好,都不如换板

这个板子修起来还可以,基本没有什么成本,换板利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