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不过内存

楼主(2016-11-01):
机器来的时候 看内存槽进了一点水,酒精刷干净后 还不过,于是刷了BIOS  还是不行,求助大家 别的地方没有进水

网友:
测内存电压和CPU的核显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有无断线,排除下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槽那的问题看仔细一点看看有没有断线空焊之类的

网友:
继续排查进水位置  重点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