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S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11-01):
换电池,充电芯片后还是不充电,最后装了联想电源管理软件,解决问题,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这机在待机状态下不充电,要进系统后才可以。
芯片

网友:
联想的设计就是让你很无奈

网友:
待机状态充电指示灯不亮? 没电流?

网友:
进系统才能充电 ? 如此的设计不多

网友:
唉球,这样的也有……。

网友:
这样的很奇葩啊 第一次听说啊 越来越不怎么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