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电脑B540不能选择电脑进入 ,只能用电视

楼主(2016-11-01):
联想电视电脑一体机B540,开机却换不了电脑选项,电脑那个选项灰选,请问谁知道哪里问题吗?

我换过TV板,也换过主板,故障都是这样,请问哪位高手知道?

huangxin52 -2 连开两个一样内容的帖子

网友:
请问刷什么?

网友A:
请先学学基础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学学基础知识吧

你遇到过没?

网友:
还能刷什么,BIOS

网友:
是不是开机就进电视,无法进windows?

网友:
开机想调下BIOS 无法调出bios菜单,插拔电视连接线无效 拔出电视信号板和主板的连线无效,,考虑到主板问题,申请主板测试 ,更换主板测试故障依旧,重新插拔连线时发现电视卡插在主板上的接口处短路,重新插拔测试 正常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小问题,,拿给专业维修人士

网友B:
这个要刷bios才能好吗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刷bios才能好吗    没有其他办法

你有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