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birch不跑码

楼主(2016-11-01):
昨天下午接到的一个板子  插上诊断卡  不跑码  换CPU试了还是不行  一开始以为是供电的事  后来量了一下  供电都有  求解  这是不是BIOS的事

网友:
是不是BIOS的事   得刷过了才知道   或者用示波器   测一下有没有片选

网友:
按时序来,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