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M247显示器电源板Q4:13N50C连续击穿原因。

楼主(2016-11-01):
      本人修一长城M247显示器,插电试机指示灯不亮,没有任何回应;于是开盖检测首先看到保险烧断,查电源板没有发现其它烧坏的痕迹,进一步用万用表检测查到电源板Q4击穿,再查电源相关电路没有发现击穿短路的地方;接下来将保险装上,并将电源这一部分的管13N50C也安装好,确认焊接无误后将电源板需要的插线插好开始通电试机,在开机的5秒内电源指示灯有红灯立即跳变成蓝灯,然而接着听到啪的一声保险再次吹断,测量13N50C再次击穿短路;查其它地方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心想是不是300V滤波电容原因导致再次13N50C击穿,所以更换保险、13N50C、450V/100UF电容,再次开机试机,结果和上次一样保险断、13N50C再次击穿。
      接下来,再查没有查出击穿的原因,论坛又找不到相关图纸;为此,希论坛高手师傅或有遇到该故障的师傅帮忙分析解决,或有该电源板图纸的朋友给发一份,万分感谢。
    再次谢谢。

网友:
    希论坛朋友看到该帖子后帮忙分析解决,如有该电源板图纸帮忙给传一份,谢谢。

网友:
上保险 上大电容 不上开关管 加电试下  不爆的话 测量开关管的控制极有没有电压跳变。如果有就应该是正常的。可能你刚才焊接的时候有焊锡没焊好 有连焊的地方。 如果还爆 再多换个电源Ic  可能这个也是坏的。

网友:
你说得这个管子 是开关管?  如果是把管理芯片换一下

网友:
顺便看一下 开关管接地端的取样电阻 看看阻值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这个13N50C我分析不是开关管,应该是一个辅助电源管,因为还有一个大体积的10N80C管;由于没有图纸,不好确定。
   谢谢你,能进一步给分析更好。

网友:
开关管很少自己坏,,坏的话基本控制ic也是坏了

网友:
电源芯片 换了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坏的特别多  一般我遇到就直接换代用的电源板

网友:
这种可以不搞,要换就是关开管,芯片,保险全换,桥有没有坏。

网友:
查一下桥堆是否正常,如果有部分击穿也会烧保险的,另外,先装个灯泡,再上电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FC电路,这个管烧你应该查下管理芯片,接个灯泡看看他升压没有,如果电压能升到380V左右就正常了。如果不能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