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 CBT测试失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P9 CBT测试失败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3GB+32GB版)

  故障:U3301失效导致CBT测试失败

  一、现象问题描述

  返修故障为信号格数少,CBT测试不良为:WCDMA B1接收AGC失败。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AGC(自动增益控制)不良,如果是在发射线路,AGC是由PA和收发芯片控制,而在接收线路,AGC是直接由收发芯片控制;此故障板不良为:WCDMA B1接收AGC失败,我们首先排除B1 RX通路的问题,然后直接更换U3301即可。

  2、定位过程

  (1)检查U3301及其WCDMA B1 RX线路上相关元件外观,无外观不良。

  (2)测试CBT,测试登录失败如下:

华为P9 CBT测试失败维修 图1

  (3)用万用表量测C3751 PIN2对地阻抗为648,然后量测L3769 PIN1对地阻抗为648,PIN2对地阻抗无值,初步判定L3769到U3301这段线路有问题,量测点如下:

华为P9 CBT测试失败维修 图2

  (4)拆掉U3301,量测L3769 PIN2到U3301 PIN M1的通路正常,判定U3301本体坏。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3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我们在维修CBT测试不良的故障板时,首先要知道一些CBT测试指标英文缩写的含义,如AGC(自动增益控制)、AFC(自动频率控制)等;其次是要了解各个指标都和哪些器件有关,这样有助于我们快速定位。